[技术问答]
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2020-12-10):
在串口接收数据的时候,应该是(起启位,有数据位,有校验位,停止位)为一单位,一个一个接收的
我们平时只用到了数据位,我想使用取出每个字节对应的检验位,怎么能把检验位给取出来呢?

网友A:
硬件实现就不需要你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如果软件实现,那自己进行校验。

网友B:
硬件有校验位的功能,只要去判断这个FLAG是对或错即可

网友C:
可以用硬件实现吗

网友D:
有相应的算法 还是很成熟的

网友E:
可以直接判定标志位

网友F:
想使用哪种校验算法呢

网友G:
首先需要知道对方的校验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