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ystem tick

楼主(2020-12-10):
CLK_SysTickDelay 函数简介@Details    Use the SysTick to generate the delay time and the unit is in us     , The SysTick clock source is from HCLK, i.e the same as system core clock.

但CyclesPerUs是在HXT情况下,当core clock 不是hxt,一定会自动更新CyclesPerUs的吧???

网友A:
不知道,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这个函数本身就够了吧

网友A:
好像有个系统初始化函数,在前面已经配置了初始化。

网友B:
可以用中文表述一下吗

网友C:
可能不能自动更新

网友D:
默认的是十六进制的吗

网友E:
自己写一个转化函数

网友F:
core clock是什么时钟啊

网友G(2021-02-07):
使用者要呼叫 systemcoreclockupdate,去更新CyclesPerUs ,CLK_SysTickDelay 會根據CyclesPerUs 計算
void SystemCoreClockUpdate(void)             /* Get Core Clock Frequency      */
{
    uint32_t u32Freq, u32ClkSrc;
    uint32_t u32HclkDiv;

    /* Update PLL Clock */
    PllClock = CLK_GetPLLClockFreq();

    u32ClkSrc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Msk;

    if(u32ClkSrc != CLK_CLKSEL0_HCLK_S_PLL) {
        /* Use the clock sources directly */
        u32Freq = gau32ClkSrcTbl[u32ClkSrc];
    } else {
        /* Use PLL clock */
        u32Freq = PllClock;
    }

    u32HclkDiv = (CLK->CLKDIV & CLK_CLKDIV_HCLK_N_Msk) + 1;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SystemCoreClock = u32Freq / u32HclkDiv;

    CyclesPerUs = (SystemCoreClock + 500000) / 1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