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ysTick

楼主(2020-12-10):
Systick函数
__STATIC_INLINE void CLK_SysTickDelay(uint32_t us)
{
    SysTick->LOAD = us * CyclesPerUs;
    SysTick->VAL  = (0x0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
CyclesPerUs是定义的12M/1000 000。这一步是不是可以认定systick的时钟源为HXT?
但是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不是设定为72M,HCLK吗????

我该怎么理解???

网友A:
这个滴答时钟可以研究的狠深入的,RTOS都要用到

网友B:
CyclesPerUs应该是HCLK才是。
要看你的HCLK是设定是那边

网友C:
请问这个是滴答计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