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NuEdu,pwm_dac示例程序中

楼主(2020-12-10):
DAC, PWM, ADC, dc, AD

在NuEdu,pwm_dac示例程序中,是让pwm来供电,用adc来量取电压值。能够得到很均衡的数字。

这里我有个小问题,pwm产生的电压不是实实在在电压,是通过快速开关,来输出假象的电压,这个对于平常的应用可以很好理解。但adc的采样速度是很快的,时钟为72/8=9M,速度为6个clock,按理说,这远远大于pwm的频率1000hz,adc采样的可能只有0-1。

虽然它不是连续采样,并且在每次更新占空比还有10ms的延迟。。。这样采样就可以欺骗到adc了嘛?我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A:
是用PWM触发ACD采样吧

网友B:
pwm_dac示例程序中,ADC是量测电容上面积分出来的电压。

网友C:
这样能稳定吗

网友D:
因为假象的 所以看着均衡 要不然就不会是均衡的了

网友E:
把速度降下来就好点吧

网友F(2021-02-11):
pwm打出方波,需要外部的rc去濾出直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