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CT取电过程问题

楼主:
在做CT取电的软件控制管理功能,板子有主供电和备用电池供电切换功能,还有对负载供电开关控制。
由于缺乏该领域的知识,针对CT取电功率不足的情况有几个疑问:

1. 整流出的电压为18V,若对负载功率不足时,输出电压会被拉低多少?此时还有电流输出吗?
2. 板子对整流模块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分别做了AD采集,如何根据这些信息判断当前功率是否满足需要?

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哦。

网友A(2020-12-10):
负载是什么?会发生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什么?会发生变化吗?

负载是几个终端设备,数量定好后不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是几个终端设备,数量定好后不变。

【电源电路】
纯猜测,LZ 对硬件电路不熟悉,因此给些补充资料。
如果猜错,请直接跳过这一部分。

下图是电源电路的一个简单模型:

“电源”是理想电压源:电压为 U,内阻为 0 。
实际的电源由理想电压源再串联一个“内阻”构成,内阻阻值为 Rs 。
通常对于良好的电源有 Rs << RL,即内阻可以忽略不计。
有些电源的内阻会发生变化。如电池放电后内阻会变大,负载电压会下降。

上图给出了负载上电流、电压和功率的计算公式。
如果是交流电,则需要用一个周期的“平均”效果来等效一个直流电。
至于如何等效,可问度娘有关“有效值”的问题。

【问题答案】
1. 整流出的电压为18V,若对负载功率不足时,输出电压会被拉低多少?此时还有电流输出吗?
拉低多少视内阻 Rs 的变化而定。需要通过实际的测量、计算才能确定。
理论上,只要不是开路(或供电被切断),负载上都有电流流过。

2. 板子对整流模块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分别做了AD采集,如何根据这些信息判断当前功率是否满足需要?
终端虽然数量固定,但仍可能因工作状态的改变而导致负载 RL 的改变。
因此,需要了解终端在各个工作状态下的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规范/实际测量值。

假设终端只有一个工作状态,对应的工作电压为 Va ,工作电流为 Ia,
则一个终端可以等效为一个负载 Ra = Va / Ia 。

如果有 N 个相同的终端,这些终端对应 N 个负载并联在电源上,
因此电源的最终等效负载 RL = Ra / 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路】
纯猜测,LZ 对硬件电路不熟悉,因此给些补充资料。
如果猜错,请直接跳过这一部分。

也可以,谢谢!

网友B:
自己先测试下终端设备的功耗,电压*电流
CT取电 一般功率都不大的 ,你的18V 很有可能被拉低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先测试下终端设备的功耗,电压*电流
CT取电 一般功率都不大的 ,你的18V 很有可能被拉低一半 ...

是的,大致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