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定时器外部捕获的值的问题

楼主(2020-12-10):
TIMER3设置成外部捕获模式,T3_EXT引脚 每秒输入10个脉冲,但是得到的CNT寄存器和CAP寄存器的值怎么会这么大呢

TIMER3 CNT=8367060,CAP=5121145

TIMER3 CNT=13396652,CAP=10668028

如果把TIMER3设置成事件计数模式,T3引脚 同样每秒输入10个脉冲,CNT计数就比较准。

网友A:
一半根据经验做了

网友B:
这个数值楼主是如何得到的呢

网友C:
在仿真情况下得到的数据有的是不准确的

网友D:
按理说应该是没有大的差别的

网友E:
能看一下楼主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