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 要讀取 EADC的 溫感Vtemp該怎麼設置

楼主(2020-12-10):
如題,我發現使用 "EADC_ADINT_Trigger" EXAMPLE CODE的設置:

void EADC_ConfigSampleModule(EADC_T *eadc, \
                             uint32_t u32ModuleNum, \
                             uint32_t u32TriggerSrc, \
                             uint32_t u32Channel)

他的描述:  * @param[in] u32ModuleNum Decides the sample module number, valid value are from 0 to 15.
不過Vtemp能用的模組照說明文件是16~18,這樣不就是不能填了。

我照著初始化是動不了,它不會進入中斷。

請問該怎麼設定呢?

网友A:
BSP 提供的有个测温度的例子吧,看看。

网友A:
  * @param[in] u32Channel Specifies the sample module channel, valid value are from 0 to 15.
  * @return None
  * @Details Each of ADC control logic modules 0~15 which is configurable for ADC converter channel EADC_CH0~15 and trigger source.
  *         sample module 16~18 is fixed for ADC channel 16, 17, 18 input sources as band-gap voltage, temperature sensor, and battery power (VBAT).

网友A:
可以设置啊,只不过不是不同的通道而已,那个变量是32位的,可以设置。

网友B:
繁体字看着有些费劲啊

网友C:
没看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D:
是不是一种硬性规定呢

网友E:
手册上是怎么说的

网友F:
这是一种硬性规定 估计是不是数据类型倒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