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451的串口输出

楼主(2020-12-10):
如下面的一段程序,就是让串口接收8个字节数据,然后把它们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uint8_t RxData[8];
uint8_t i = 0;
void UART0_IRQHandler(void)
{
        if (UART_GET_INT_FLAG(UART0, UART_INTSTS_RDAINT_Msk) == 1)
        {
                while(UART_IS_RX_READY(UART0))
                {
                        RxData[i++] = UART_READ(UART0);
                }
                if (i>=8)
                {
                        i = 0;
                }
        }
        UART_Write(UART0, RxData,8);
}

但是每次用串口调试工具接收到的数据都是2次RxData数据,不如RxData=12345678,串口调试工具收到的都是1234567812345678,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你不如接收一个就发送一个。

网友A:
                if (i>=8)
                {
                        i = 0;
        UART_Write(UART0, RxData,8);
                }
        }

网友A:
改成上面的试试看。

网友B:
看着像是发送重复了

网友C:
板凳的代码需要加一个延时吧

网友D:
每次发送完都需要延时一下

网友E:
把发送的速度降下来

网友F:
每次都是重复发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