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QT上位机开发入门教程:001点亮虚拟数码管

楼主(2020-12-10):
第一课我们先学会使用数码管小挂件,制作一个显示电脑时间的工具。
接下来一步一步讲怎么做,
第一步先新建一个小挂件程序工程
接下来系统会帮助创建好一个工程模板,接下来我们在工程目录中的Forms找到ui文件,双击进入程序设计功能。
我们在左边的显示挂件区找到LCD Number,拖动到程序的空白主窗口内,调整大小和布局样式。
接下来进入一个关键的设置,就是设置数码管的位数,比如你买数码管都是要考虑显示多少位的数字或字符的。
比如你要显示12:05:35
数一下是多少位?一共8位,所以我这里就设置为8.这是设置为默认值的,程序里也可以修改属性里的所有参数的。
不过为了简单,我们都在这里设置,那程序里就简单了,方便入门。
接下来实现时间显示功能了,我们可以直接调用系统的时间显示,那么多久刷新一次呢?500ms,或者1000ms。
这里可以用定时器做,因此还要引入
  1. #include <QTimer>
  2. #include <QTime>
一个是定时器,一个是获取时间
所以接下来要实现一个显示时间的函数
void MainWindow:: showTime()
{
    QTime time= QTime::currentTime();
    QString txtTime= time.toString("hh:mm:ss");
     qDebug()<<txtTime;
ui->lcdNumber->display(txtTime);
}
说明:先获取当前时间,然后将时间信息转化为字符串,那个时间转字符串是有格式说明的,hh:mm:ss,这三个分别代表小时分钟秒,中间是分隔符,可以选中改函数后按F1查看详细的说明。
然后就是输出调试信息,用来确认后面的数码管显示是否对,然后就是显示到数码管,这个函数只接受字符串。
另外如果你忘了在小挂件属性设置显示的位数,默认是显示5位,你会看到mm:ss的信息,而看不到hh
如果这里设置数码管位数可以用
  1. ui->lcdNumber->setDigitCount(8);
注意所有的对象设置属性都是用set开头+属性名字;
接下来实现定时器功能,并将定时器跟显示函数关联上
在主要初始化函数内增加以下内容
  1. QTimer *timer =new QTimer(this);
  2.     connect(timer,SIGNAL(timeout()),this,SLOT(showTime()));
  3.     timer->start(500);
创建定时器,链接定时器超时与SLOT,SLOT这个后面讲是什么,先照着做。或者自己查看HELP。
启动定时器,设置为500ms超时信号
在头文件增加
  1. public slots:
  2.     void showTime();
这样就OK,可以编译了,记住,推荐选择mingw的编译器。
效果就出来了。
该例子的完整工程分享如下

网友A:
支持LZ由浅到深讲解

网友B:
技术高, 上个 QT 打包的 教程和文件了, 我发现 VC做出来的 执行文件 ,.exe,不需要环境 就能执行

网友C(2021-01-17):
学习一下,有用

网友D(2021-02-22):
推荐选择mingw的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选择mingw的编译器

说的对,我也一直推荐用这个,这个兼容性非常好。

网友E:
都说Qt容易学,比Delphi和C#还容易吗?

网友F(2021-04-13):
时间不刷新 ,下载看看

网友G:
666,一直在寻找上位机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666,一直在寻找上位机教程。

本版块有一个串口助手的完整版代码,全面的实现了串口助手的基本功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本版块有一个串口助手的完整版代码,全面的实现了串口助手的基本功能。 ...

串口助手是最基本的,主要是想学习设计上位机程序,可以花式显示传感器接收到数据。

网友H(2022-08-27):
好内容,推动了C/C++的QT 框架在上位机软件开发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