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The ACMP number

楼主(2020-12-10):
/**
  * @brief This macro is used to get ACMP output value
  * @param[in] acmp The pointer of the specified ACMP module
  * @param[in] u32ChNum The ACMP number
  * @return  ACMP output value
  * @Details This macro will return the ACMP output value.
  */
#define ACMP_GET_OUTPUT(acmp, u32ChNum) (((acmp)->STATUS & (ACMP_STATUS_ACMPO0_Msk<<((u32ChNum)%2)))?1:0)

acmp.h 文档中,这个函数参数u32ChNum 指的是什么?他的有效值都哪些

我发现很多ACMP相关的函数都有这个,搞不清楚。顺随便问一下, M453VG6AE 芯片是不是最多支持两路ACMP?

网友A:
第一个是模块,第二个是通道,主意CH,表通道

网友B:
请问这是一个比较器吗

网友C:
怎么区分模块和通道呢

网友D:
设置高了 会报错吗

网友E:
好像是支持两路的

网友F:
通道号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