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仿真器使用方法,以DAP-Link为例

楼主(2020-12-10):
CMSIS DAP仿真器使用方法
使用步骤:
1.将仿真器与目标单板连接

通常,采用第一种接线方式。
2.将仿真器与PC连接
仿真器与PC正常连接以后,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会出现一个虚拟串口和USB-HID设备,如下图所示:
3.配置开发环境(以Keil为例)
    打开Keil,在Option -> Debug – 栏中选中CMSIS-DAP Debugger

点击Setting进入配置菜单,如下图所示
4.下载固件到目标板

常见问题:
1.烧录失败,提示RDDI-DAP ERROR,应该如何解决?
答:由于仿真器烧录速度较快,杜邦线之间的信号会产生串扰,请尝试换短一些的杜邦线,或者把紧密连在一起的杜邦线拉开也可以尝试降低烧录速度,一般即可正常解决。

2.无法检测到目标,提示communication failure,应该如何解决?
答:请首先排查硬件连线是否正确(GND,CLK,IO,3V3),然后检查目标板电源是否正常,若目标板由仿真器供电,由于USB最大输出电流只有500mA,请排查是否可能目标板供电不足。

3.CMSIS-DAP/DAPLink目前支持哪些芯片的调试烧录?
答:典型的使用场景为对单片机进行编程调试,理论上Cortex-M系列的内核均可以使用DAP进行烧录调试,典型的芯片如STM32全系列的芯片,HK32全系列芯片,GD32全系列芯片,nRF51/52系列等。

4.在linux下可以使用DAP仿真器进行调试吗?
答:linux下可以使用openocd配合DAP仿真器进行调试,openocd是目前全世界最流行,最强大的开源调试器上位机,由于openocd是跨平台的,你也可以在windows下使用openocd,通过编写适当的配置脚本,可以实现对芯片的调试、烧录等操作

网友A:
这个不错,我认为这个不错的。

网友B:
这个不错,好东西,长见识了

网友C:
这个确实是一个好东西,感谢分享。不错的。

网友D:
烧录正常调试的时候出现 RDDI-DAP ERROR  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录正常调试的时候出现 RDDI-DAP ERROR  怎么回事

检查检查,芯片焊接有没有问题。再检查下连线问题,多半都连线问题。极少情况是芯片问题

网友E(2021-02-01):
支持拖拽式编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拖拽式编程吗

DAP-LINK可以支持拖拽烧录,但是一个固件只支持一个型号烧录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分享,我也调试看看,是否可以使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细致的分享,不错的。感谢。

网友G:
感谢楼主细致的分享,不错的。

网友H(2022-04-22):
楼主您好,我想问下我在Ubuntu20下使用OpenOCD进行烧录HK32F030M芯片出现无法读取ID的问题怎么解决?

如图:

OpenOCD日志

OpenOCD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您好,我想问下我在Ubuntu20下使用OpenOCD进行烧录HK32F030M芯片出现无法读取ID的问题怎么解决?

如图 ...

没搞过Ubuntu下的开发,你到网上在找找,看看其他人咋搞的。我们大部分客户是在Keil或IAR进行开发

网友I:
DAP-Link会显示err

网友J:
CMSIS DAP仿真器好用吗

网友K:
信号会产生串扰这么厉害吗

网友L:
自带的杜邦线也会错误。

网友M:
如何降低烧录速?

网友N:
CMSIS-DAP/DAPLink还是不错的。

网友M:
RDDI-DAP ERROR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RDDI-DAP ERROR有什么问题吗

不清楚具体原因,可以网上搜一下

楼主(2022-05-26):
引用 网友D:
烧录正常调试的时候出现 RDDI-DAP ERROR  怎么回事

可以参考下的这篇帖子:https://bbs.21ic.com/forum.php?m ... ;extra=#pid12807228

网友O:
可以使用stlinkam

网友K:
DAP-Link支持哪些芯片呢

网友P:
CMSIS-DAP/DAPLink感觉不好用。

网友Q:
DAP-Link价格怎么样?

网友R:
keil为什么会提示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