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关于HC32L136的官方例程和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20-12-10):
用了几天的这个芯片了,产生两个疑问:
1、
关于HC32L13X,手册上写的,最大时钟为48MHz
那么为啥官方例程大多都是运行在4MHz?

请问该 系列MCU 可以稳定运行在48MHz吗?(使用外部高速晶振)

2、我借了一块开发板 HC32LF136x3x-STK-V2.0(代理商问华大借的)
为啥上面焊接的高速晶振是32MHz的???那我怎么通过PLL倍频到48MHz???

谢谢了

网友A:
外部晶振支持4~32M,如果你要倍频到48M以内的频率,可以更换外部晶振。
同样,内部RCH默认4M,也可以通过手册步骤切换到8M,16M,22.12M,24M(不通过PLL),或者通过PLL倍频到48M以内的频率
之所以样例有的没有使用48M,是因为不需要啊,翻个IO还要在48M下翻吗?样例追求的是针对某个功能的使用指导,不是大而全的包含所有功能。
样例里面也有很多是48M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晶振支持4~32M,如果你要倍频到48M以内的频率,可以更换外部晶振。
同样,内部RCH默认4M,也可以通过手 ...

不是很同意您的观点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开发都是找到一个官方例程,编译运行正常后,再往里面加自己的代码,需不需要48MHz例程说了不算,用户需求说了算。。。结果用户一直运行在4MHz,万一遇到不是很懂的用户,他们只会觉得MCU不行!所以“翻个IO不需要48MHz”根本不成立的

再有,请问一下,哪个例程是48MHz的,我需要48M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同意您的观点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开发都是找到一个官方例程,编译运行正常后,再往里面加自己的代 ...

也许你需要48M的例程,也许别的客户需要4M的,也许还有的客户需要22.12M的例程,华大的MCU应用范围很广,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的需求。
样例追求简洁,像你说的,用户使用的时候,只有会把各个功能添加进去。
以rev1.9.2为例大部分的general timer、timer3(除了tog样例)都是设置了RCH 4M PLL到48M的应用,还有sysctrl,专门是针对时钟操作

网友B:
一般写的最大都只是理论值 但是是可以选比4更大的

网友C:
相比选L型号的都是考虑低功耗,官方例程给4M应该也是考虑到功耗。你不需要低功耗就别选这个型号啊。

网友D:
请教下楼主,HC32用的那个型号?

网友E:
理论最大值很难达到 我是没有试过能稳定运行理论最大值的

楼主(点评):
手册上写的数据应该是可以稳定运行的

网友F:
这个L是低功耗系列的吗?一般默认应该都是低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