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锂电池管理芯片HOLTEK HT45F8550 充电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20-12-10):
如图所示,C+为充电电压,当上方MOS导通时,会对锂电池进行充电,而R10我理解是来检测充电电流的
电流流过后,A点的电压高于B点电压,A与GND相接,所以B点电压进入AN3进行ADC时,已为负,感觉这样无法检测电流
但是有个框写着DRIVER and BUFFER,不知道这个框里是啥,各位大侠给点意见,不知道咋弄弄咧,感谢感谢

网友A:
阻值多大?不像是检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值多大?不像是检流电阻

pdf没有写明阻值啊。。。。

网友B:
R10B端的电压为正,电流由B流向A,何来负值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0B端的电压为正,电流由B流向A,何来负值一说?

大神,我的理解,充电时,电流是从C+,过电池,流到C-,所以电流流向是从A到B,A端电压高于B端,A为GND,B为负

抱歉,前面脑子短路,把C当作了Cell,应该是Charge,否则D1不会那么接。那么B点电压确实为负,需要极性转换电路,Buffer应该就是。

网友C:
Driver and Buffer里有可能包含了抬高电平的电路,这样可AD转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我的理解,充电时,电流是从C+,过电池,流到C-,所以电流流向是从A到B,A端电压高于B端,A为GND, ...

充电时  A高于B  放电B高于A  这是没问题的   那个蓝色框起来的 应该类似于BQ76200这种电荷泵   但是为什么接了B点   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river and Buffer里有可能包含了抬高电平的电路,这样可AD转换了。

就是电荷泵拉高电平 然后AD转换?电平抬升?

网友E:
充电是 R9, R10 是放电。  C+、C- 是 电池 Park 外接端子

网友E:
这个芯片设计 有一点比较 失败, Q1 居然要用 PMOS
D1 是什么鬼,哈哈哈,Q1、Q2 拿一个的体二极管就应该足够作为防反接保护了

网友F:
这个有点强

网友G:
R10 是充电检流电阻,一般几十mR,充电时B点是负压,Buffer 这里可能指的是运放(反相放大)或是加偏置ADC 采样。

楼主:
个人感觉也是极性转换,或者抬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