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il5.27 如何配置下载环境呢?芯片为GD32E103V系列

楼主(2020-12-10):
请问keil5.27 如何配置下载环境呢?芯片为GD32E103V系列

网友A:
看E系列的EXAMPLE  打开一个工程   然后照样子画葫芦哦。

网友B:
配置下载环境,是不是想询问如何下载啊,偶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需要配置的啊。就是加载一下FLM文件即可,其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东东。

网友C:
直接打开一个官网工程 然后自己改改就行了

网友D:
我都是照抄别人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