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01J3 定时器不工作

楼主(2020-12-10):
项目使用STM8L001J3,官方资料非常少,使用的STM8L0151的固件库。
之前只是用普通的IO和串口收发功能。现在需要增加一个定时器,可是死活定时器不能进入中断。
由于找个芯片只有8pin,不知能否仿真,调试起来非常麻烦。请问个位朋友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代码如下:
初始化定时器2

定时器2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A:
我没用过库,都是直接操作寄存器,貌似你没有开总中断开关

网友A:
有SWIM口就可以实时仿真

网友B:
我查到TIM2_UPD的中断号是13吧,中断号19是I2C的。你这个19的中断号写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查到TIM2_UPD的中断号是13吧,中断号19是I2C的。你这个19的中断号写错了吧。
...

谢谢,您这个中断号时哪个芯片的。我这儿查的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这个中断号时哪个芯片的。我这儿查的是这样的。

stm8s_it.c
这个文件是对中断函数都做了入口,你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C:
这个有待难问题的。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考虑的。

楼主(2021-03-11):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待难问题的。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考虑的。

最后放弃了。没有使用定时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不错的例程。很棒的。

网友E:
你好,请问这个单片机有复位引脚么,我买的STM8L050都没有复位脚,不知道怎么外部复位

楼主(2021-10-29):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这个单片机有复位引脚么,我买的STM8L050都没有复位脚,不知道怎么外部复位 ...

这个单片机没有外部复位管脚。默认上电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