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电压直接驱动直流电机和PWM通过MOS驱动有区别吗?

楼主(2020-12-10):
如图,我想问的是驱动直流电机的问题,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直流电机,给它一个直流电压就可以转起来,我现在手上有一个额定电压12V的直流电机。下面有两种方式驱动:1.直接找一个线性直流电源,输出10V电压加在直流电机两端,电机可以转起来。
2.用pwm驱动的方式,下面是我随便网上找的一个图,将9V改为12V,然后通过调节IN1的pwm占空比,让其电机两端电压为10V。

请问,这两种驱动方式一样吗,如果不一样的话,区别在哪,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一个定速一个可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定速一个可调速

我指的就是当PWM将电压调的和直流驱动的电压一样时,这两者是否有区别

网友B:
DC驱动定速,启动时有可以达到5倍以上的冲击电流。
PWM可以调速,可以软启动,设计得当没有冲击电流。

楼主(点评):
启动的电流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请问电机在实际表现,譬如转速方面,如果直接加直流电压和PWM这两种效果是一样吗。

网友C:
一个定速不可调,一个速度可调。一个暴力启动和关机,一个可温柔启动和关机。

网友D:
除非你采用的PWM频率太低。否则实际力矩、速度稳定性表现基本一样。
至于优缺点,则PWM除了稍微复杂点,其他的都是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