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电压直接驱动直流电机和PWM通过MOS驱动有区别吗?

楼主(2020-12-10):
如图,我想问的是驱动直流电机的问题,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直流电机,给它一个直流电压就可以转起来,我现在手上有一个额定电压12V的直流电机。下面有两种方式驱动:1.直接找一个线性直流电源,输出10V电压加在直流电机两端,电机可以转起来。
2.用pwm驱动的方式,下面是我随便网上找的一个图,将9V改为12V,然后通过调节IN1的pwm占空比,让其电机两端电压为10V。

请问,这两种驱动方式一样吗,如果不一样的话,区别在哪,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PWM 后, 相当于简单的降压控制了

对啊,所以我想问的就是通过PWM降压后得到的电压和直接用直流电源输出的电压是不是一样的。以及驱动电机的反应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你说的好像是一回事

从结果来看,加在电机两端的电压都是10V,但得到10V的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既然都是10V电压加在电机两端,电机的反应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A:
从宏观看,  PWM 和 直接调节电源电压,  是相同的.

恩,加在直流电机两端的电压是一样的,只不过得到这个电压的方式不一样,理论上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吧。感觉这个题目的问题可以改为“将开关电源直流12V通过PWM调制下得到的直流10V和直接开关电源输出10V有什么差别?”

网友:
PWM调整电压方便啊

网友C:
很早看过某书提到用这种方式调速相较电压调速,转矩较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