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CC3200与uniflash无法连接,TI社区找了好久也没答案

楼主(2020-12-10):
之前烧了个blink的实例
想再烧个别的程序,但是launchpad死活连不上
检查了我的J15接口跳线是插上的
J6、J7也是处于FLASH的一边
J8-J11也是插上的
microusb线也更换过
uniflash也重装过
驱动也重装过
ccs调试的话也是链接不上
我看了也没有别的程序在占用串口
有朋友遇到同样问题解决了的,能告知方法么,谢谢,或者还有什么地方是我没注意的地方可以告诉我么,谢谢了

网友A:
从楼主提供的错误信息看,uniflash和仿真器就没成功通讯。建议检查:
1. CC3200 launch pad的COM系统有没有识别,查看一下电脑硬件管理器,确定COM端口号。
2. 确定在烧写是CC3200 launchpad上面的SOP2跳线帽有没有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