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F430FRL152H程式編寫

楼主(2020-12-10):
我是新手第一次寫
怎麼宣告及讀取温度呢

宣告如下
enum Sensors_Types
{
    REFERENCE_ADC1_SENSOR          = 0x01,
    THERMISTOR_ADC2_SENSOR         = 0x02,
    ADC0_SENSOR                    = 0x04,
    INTERNAL_SENSOR                = 0x08,
    DIGITAL_SENSOR1                = 0x10,
    DIGITAL_SENSOR2                = 0x20,
    DIGITAL_SENSOR3                = 0x40
};

void DigitalSensorInit()
{
    //ROM sets P1OUT = 0x0F, this then consumes some current
    P1OUT = 0x00; // needed to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on RF430FRL152H EVM, since P1.3 is connected to a 2.2K Ohm resistor on the EVM to ground

    P1DIR &= ~MASTER_SLAVE_SELECT; // check if digital sensor mode is selected
    if (P1IN & MASTER_SLAVE_SELECT)
    {
        //P1DIR &= ~MASTER_SLAVE_SELECT;  //host controller mode selected, exit
        return;
    }

    return;
}
不知道語法對不對,各位指導 一下新手

网友A:
楼主你好,单看这几句代码看不出什么问题。建议提供下原理图等信息,或者编译烧写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