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用GDT电路防护雷击浪涌

楼主(2020-12-10):
想知道陶瓷气体放电管的工作原理,首先就需要了解陶瓷气体放电管在雷击浪涌防护中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只要弄清楚这两个问题就行:什么是雷击浪涌,什么是陶瓷气体放电管?

什么是雷击浪涌:

雷击浪涌是指通过大气放电感应在我们的通信线上的能量,电压因线缆长度不同而异,但是量级是μs级别的,频率通常是在100khz左右,会通过传导影响到我们的设备。雷击浪涌的能量越大所造成的影响也就越大,当电路防护等级不够的时候,很可能会损坏设备内的精密电子元器件,一旦精密电子元器件被损坏,电子设备自然也就不能正常工作了。现在你知道工程师为什么要进行雷击浪涌防护了吧,就是要将有可能的损害降到最低。

什么是陶瓷气体放电管:

陶瓷放电管用陶瓷密闭封装,内部由两个或多个带间隙的金属电极,充以惰性气体氩气,氖气构成,当加到两电极端的电压达到使气体放电管内的气体击穿时,气体放电管开始放电,由高阻抗变成低阻抗,使浪涌电压迅速短路至接近零电压,并将过电流释放入地,从而对后续电路起到保护作用。

陶瓷气体放电管的工作原理:

将陶瓷放电管并联在电路上,器件不动作时,阻值很高,等效电容低,可视为开路,对电路几乎没有影响。当有异常脉冲时,达到动作电压值后内阻瞬间下降,并释放电流。当异常高压消失,就会自动恢复到高阻状态,电路正常工作。

电源变压器是电子产品常用的元件,因其简单、易制而被广泛应用,有升压变压器和降压变压器两类(不含阻抗变换器、线路匹配变压器器),因是将原来的交流电电压按比例升高或降低后输出给负载供电,所以又叫线性变压器,在应用中,升压变压器主要应用于仪器仪表;对于电子产品的电源,实际以降压变压器居多。在结构上,变压器是由叠合的硅钢片与初次级线圈组成。线圈多由漆包铜线绕制,现在也有用漆包铝线绕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