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cc3200外接一块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20-12-10):
用的是DGUS屏,要连到cc3200上,好像要用UART口(?),DGUS屏是6接口的串口,vcc,gnd,din,dout。请问:我是应该怎么将两个器件连接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用的DGUS屏是什么型号?是uart接口还是spi?
建议先看一下屏的手册,里面有介绍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