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D32F103RE代替STM32F103RE完全失败,放弃了。

楼主(2020-12-10):
我们生产电网设备,由于STM32F103RE近期涨价厉害,就想用GD32F103RE代替,焊上去,程序可以运行,功能错乱,Flash写不进去,SPI时序混乱,无奈放弃。真不敢用国产的了。

网友A:
你想多了,怎么可能完全兼容,程序肯定要改的。

网友B:
你说的这些跟芯片没关系,明显是使用的问题,有时间试一下,代码做一些简单的修改,你会发现国产GD32根本一点不比ST差,只是你愿不愿意花时间认真弄罢了,认真替换起来真的很快很快

网友C:
不是国产不给力,是GD和ST稍有差别,自己的问题不要甩锅给GD,想用GD的话需要微调程序或者用GD的库移植下重新开发,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D:
假如程序是由原版主开发的话,很容易解决,就怕原版主被炒了,新来了一位,什么都不懂,就直接把ST换GD的,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实验,假如一个项目,原版是用GD开发的,非常好用,现在把GD的换为ST的,就能保证一定好用吗?假如不好用的话,那又能说明什么??是不是说明ST的很差,直接不要用呢??

网友E:
Flash我也操作了好几天,就是写不进去!

网友F:
我的天,直接把stm32的程序烧进去,你真是个人才。得先移植啊,然后编译,再烧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假如程序是由原版主开发的话,很容易解决,就怕原版主被炒了,新来了一位,什么都不懂,就直接把ST换GD的, ...

是这么个道理,说的对!

楼主:
请嘴下留情啊,我已经移植成功了。 目前稳定运行,有GD32F103RC、GD32F103RE、GD32F103RF的经销商可以联系我了,13822202917,

网友G:
库文件 都不一样,楼主不严谨啊,做程序员。 用过GD32F103RE的偶 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库文件 都不一样,楼主不严谨啊,做程序员。 用过GD32F103RE的偶 飘过。。。。 ...

目前用ST的库,还没发现问题,FFT也挺快的。发现问题后再换库,交货第一。

网友H:
这个明显是你的问题,这锅GD32不背。

网友I:
这个锅不能背啊

网友J:
我的软件就是可以同时兼容GD32和STM32。

网友K:
你这个程序都不改一下就直接拿来运行也是醉了。

网友L:
完全兼容早就被STM起诉了
国产东西要想规避国外品牌的专利必须要做点修改才行

网友M:
做好自已比什么都好

网友N:
我觉得还不错,gD32我使用起来,很给力的。前体是你要了解他的库文件。不可能不花时间就移植好的。我现在基本用GD32来编程。

网友O:
多找找自己的原因吧

网友P:
国产芯片虽然有BUG,但楼主也应该多提升一下自身业务能力啊

网友Q:
哈哈,楼主想偷懒,没那么便宜的事情,还是要稍微修改一下的

网友R:
我完美从ST替换到GD,用他们的官方库,特别好用。我已经发了串口的帖子,改天我更新一下SPI的代码,真的特别好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些跟芯片没关系,明显是使用的问题,有时间试一下,代码做一些简单的修改,你会发现国产GD32根本一 ...

gd替换st 32f103v/z e有相关手册吗

网友S:
引用 楼主:
请嘴下留情啊,我已经移植成功了。 目前稳定运行,有GD32F103RC、GD32F103RE、GD32F103RF的经销商可以联系 ...

替换手册有没

网友T:
感觉不应该这样的 估计是哪里搞错了

网友U:
直接烧进去肯定不行啊,程序要改,可以考虑华大哈

网友Q:
哈哈,明显刚开始想的太简单了,弄出来就好,恭喜楼主!

网友V:
又是mdk525 jlinkv9的  本想从st切换过来的,在看看我这破电脑和破设备,折腾了几天算了,不弄了.哈哈  看来我不是他们的目标用户 以后也不碰GD了

网友W(2021-01-12):
你这是被老板逼着速度出货的吧??
之前也是被不懂行的领导逼得直接用ST写的源码烧进GD,然后就要出货

网友X:
先移植啊,然后编译,再烧写

网友G:
楼主应该有耐心  慢慢修改下库函数即可。 应用逻辑不需要更改     我GD32F103RE严重用过的  还可以的

网友Y:
你不会是直接烧原来的软件到单片机里面吧?那样不出错才怪嘞 我GD替换ST基本上没啥问题 都能正常跑

网友Z:
楼主,GD替代ST问题出在哪里?是什么问题?好让我们知道哪里有坑。

网友AA(2021-07-08):
我们产品原来是STM32F103RET6,直接焊接了个GD32F103RET6,本着下载了再说的科学的研发态度,直接下载了以前的STM程序,太神奇了,什么异常现象也没有发现,真搞不懂我为什么看着它纠结了一个星期要不要下定决心换GD,也许高手过招都是这样吧,只会变换姿势围着对方转圈,看不到动手。GD太坑人啊,为什么不让我有点成就感呢。
硬件是一台读数仪,有EEPROM、ADC、UART、并口屏、按键等外设。
GD103和STM103的区别到底在哪啊,此时刻,很蒙圈,壮士未去就回还。
噢,ADC参考电压是1.8V,发现区别了,继续找......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我们产品原来是STM32F103RET6,直接焊接了个GD32F103RET6,本着下载了再说的科学的研发态度,直接下载了以 ...

小老弟,你用的是ST的什么库?直接替换是不可能正常运行的,最有可能的是你买到的GD芯片是假的(拆机的STM32充当新的GD32来卖,以前有过这种情况)。。。我是ST、GD都玩了几年了,但是至今也没有发现不改程序能直接运行的情况。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小老弟,你用的是ST的什么库?直接替换是不可能正常运行的,最有可能的是你买到的GD芯片是假的(拆机的STM ...

STM拆机能把内部参考电压由1.2V也给拆成1.8V吗?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STM拆机能把内部参考电压由1.2V也给拆成1.8V吗?

刚刚用STM103的程序直接下载到了GD303CC芯片里,除了外部有源晶振没有驱动起来(程序自动切换为了内部8M),指示灯一切正常(只是闪烁得慢了很多)。
昨天我确实在怀疑,但我觉得在2021年,不太可能还有把STM改成GD来卖的,就算这个人想支持国产,这样做其实并不能真的实现他纯真并且崇高的理想。
明天再让采购换个供应商买几片GD,我相信现在能把STM改成GD的想法的人不会特别多。如果真有人这样干,那多买点假货也行,先过了眼下芯片不够用这个难关。

网友AC:
引用 网友W:
你这是被老板逼着速度出货的吧??
之前也是被不懂行的领导逼得直接用ST写的源码烧进GD,然后就要出 ...

只能说明你碰到了一个SB领导

网友AD:
引用 网友J:
我的软件就是可以同时兼容GD32和STM32。

请教一下怎么做到两者同时兼容啊?

网友:
实际上,GD的兼容性不好,建议你测试一下对应的 雅特力,或CKS,他们与ST的几乎一样,完全不用改代码。

网友AE:
别放弃,有时成功只是再**以小步

网友AF(2021-08-10):
我使用GD芯片,烧录由ST库编写的程序,在flash和spi上也遇到问题,但后面都解决了。首先是flash,楼主写flash时有没有超出flash限制,ST可以稍微超出一点(可能几个字节),但GD的完全不可以。然后是SPI ,ST使用2分频但在GD这边要改成4分频 (可能是GD频率比ST频率大导致的)才能正常使用。以上是我提出的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AG:
GD算国产替代ST的首选了。

网友AH:
引用 网友AB:
小老弟,你用的是ST的什么库?直接替换是不可能正常运行的,最有可能的是你买到的GD芯片是假的(拆机的STM ...

不改程序是可能的,但你得没用到GD和STM的不同的地方,
我刚花了几天功夫找到一个错误,根源是GD的执行速度比STM快太多了,牵涉到了外设的时序要求.

网友AB:
引用 网友AH:
不改程序是可能的,但你得没用到GD和STM的不同的地方,
我刚花了几天功夫找到一个错误,根源是GD的执行速度 ...

具体能说说么?我之前也是想把ST的代码烧入到对应型号的GD里运行,可是折腾了3天都没行,后来果断放弃了,用的GD的库做的。

网友AH:
引用 网友AB:
具体能说说么?我之前也是想把ST的代码烧入到对应型号的GD里运行,可是折腾了3天都没行,后来果断放弃了 ...
我是用GD32F103ZE替代STM32F103ZE,
建议你直接把原来ST的库改几处地方重新编译就可以试试了.
晶振的稳定时间和写FLASH的时间.其他的问题都是GD太快了导致的.检查你用循环做延时的各个地方.这个别人没有源代码,帮不了你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AH:
我是用GD32F103ZE替代STM32F103ZE,
建议你直接把原来ST的库改几处地方重新编译就可以试试了.
晶振的稳定时 ...

好的,感谢指教。

网友AI:
我的从m0 m3 到M4 全部完美替换,现在正研究canFD。

网友AJ(2021-09-29):
这说明你不适合做技术。不去看数据手册你稿啥技术

网友AK:
这个替代还是不错的,我试过了,看你用了哪些资源,有些不用改动直接就可以,有些需要把底层初始化改一改

网友AL:
我也要换GD,会关注

网友AM:
不会吧,我有款用GD的替代了~还行啊~没这么差~~

网友AN(2021-11-27):
GD32F30/E103系列和STM32F103系列是兼容的,但也需要一些注意的地方。

网友AO(2022-03-01):
最近也要换了,关注下GD,谢谢

网友AP: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还不错,gD32我使用起来,很给力的。前体是你要了解他的库文件。不可能不花时间就移植好的。我现在基 ...

请教下 硬件需要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