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E接负载集电极的电子就会沿着负载到达电源负端

楼主(2020-12-10):
(无正文)

楼主:
如果负载电子是由电源负极提供,那么负载上的电流不就和IC无关了?

网友A:
CE接负载, 不是正常电路接法, 起码你得 CE 上通过一个隔直电容后再接负载.

网友A:
如果CE接负载,那么集电极的电子就会沿着负载到达电源吗? 这是否定的. 负载有电流, 电子也是从负走向正.

网友B:
建议楼主不要去看电子的方向了, 还是用"正电荷"的方向来讨论电路. 免得自己弄糊涂,把人也绞糊涂.

网友B:
另外, 晶体管电路是信号处理电路, 分析的目标是信号的变化, 别去纠结电流的走向问题.

网友C:
电子运动一种是扩散运动,始终电源负极的电子数是密集的,而正极的电子数分布稀疏,电子始终从电源负极向电源正极扩散,这是电源外部电子移动方向;而三级管工作时,发射区的多数载流子(自由电子)不断扩散到基区,并不断从电源补充进电子,由于基区很薄,其多数载流子(空穴)浓度很低

网友C:
所以从发射极扩散过来的电子只有很少部分可以和基区空穴复合,绝大部分电子都能扩散到集电结边缘。

网友D:
作为三极管   如果作为普通工程师   其实不需要考虑所谓电子如何运动   只需要记住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三种状态   饱和区  截止区   放大区   作为开关管   工作与饱和区和截止区   作为放大管   工作与放大区   就这么简单   自己理解理解

网友E:
楼上们很专业的嘛,跟着学习了啊

网友F:
10楼说到了重点. 分析三极管电路, 应该去分析信号的传递过程和变化情况.

网友G:
对于 三极管电路,  应该研究的是信号的变换情况,  是正电荷还是电子, 不必要去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