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和Program Word 都存放什么数据

楼主(2020-12-10):
PIC单片机的Memory 中的Data和Program Word 都存放什么数据

网友A:
Data: 放数据,比如变量 Program word:放程序

网友B:
就是RAM和ROM的区别.....

楼主:
其实主要是目前使用PIC16F1828单片机的时候代码可能写的不是很合理

网友C:
有一个功能块占用很大的Program Word 和Data  由于水平有限 对优化方面经验较少  因此想知道怎么着手减少占用  毕竟单片机资源有限

网友D:
这个想要优化存储空间的话,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网友E:
代码写的不合理,不要紧..pro版的编译器不来一发么?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的.

楼主:
pro版编译器???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想要优化存储空间的话,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呢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呢 谢谢

你可以先激活成试用版本..45天还是60天的试用, 跟pro版本一样的..过期之后会恢复成free版本,没有任何限制.

网友G(2021-01-11):
一个放数据  一个放程序

网友H:
数据段和程序段

网友I:
这个还需要激活?还有试用期?

网友I:
这是说的哪个软件啊?

网友J:
如何来优化空间呢

网友K:
看字面也可以理解啊  数据和程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