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网络控制

楼主(2020-12-10):
想DIY个东东。基本的功能就是,就是能实现网络控制!在局域网通信管理!
比如:  在同一局域网通过pc能对某个灯关闭、打开(灯开关是单片机控制《51、pic》)
广域网也是

网友A:
没啥搞头,成本太高,用不起

网友B:
用8位单片机的话可以移植uIP协议栈,按照你的需求2K的ram,30K的ROM应该能够实现了

网友C:
这么简单的功能用网络来实现成本太高,玩玩是可以。

网友D:
如果是这样的需求。可以试试用zigbee啊,做智能家居的无线组网啊!!!

网友C:
8019是一款ISA接口的以太网网卡芯片,只支持10M以太网。因为ISA总线与单片机的总线很类似,所以可以很容易地接到

网友E:
简单的方法是 单片机+wifi模块(如ESP8266)

网友F:
可以用电脑或者手机连接 进行 远程控制 和 传输数据。

网友G:
大部分MCU都自带以太网接口的

网友H:
使用单片机加上那个RTL8019也很简单

网友I:
可以跟ENC89C51联网

网友J:
利用单片机向wifi模块发送数据

网友K:
单片机要用串口发送数据

网友L:
通过蓝牙或者Wi-Fi控制单片机

网友M:
单片机要能连网,要有网络芯片

网友N:
单片机+wifi模块也可以的。

网友O:
单片机通过Wi-Fi模块连接到路由

网友P:
单片机串口连接wifi模块、模块无线连接网络

网友C:
官网上有提供例程,可以直接下载来移植

网友Q:
单片机配合串口3G模块

网友H:
如果使用这一些力芯片的话就不需要扩展接口了

网友R:
楼主可以使用物联网了。

网友S:
网络通信,至少得有网络协议的支持

网友T:
ENC28J60模块 可以实现用单片机和网络连接

网友U:
很多的 单片机都支持网络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