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无法看出老化等现象

楼主(2020-12-10):
火线与 零线脚 正常,主板串口烧毁,串口接的通讯设备串口接地也被烧毁,此主机电源线已烧断,无法看出老化等现象

楼主:
怎么去推断出原因在哪里?

网友A:
此电源线问题导致地线有电流流过导致串口烧毁

网友B:
电源线本身有问题是不会导致后级电路损坏的,而其它地方的故障造成的过流会使电源线绝缘层受热损坏,你还是仔细去检查电路连接吧

网友A:
要门估计是外部设备接错线或其电源故障导致的原因吧?!

网友C:
建议先把电源拆下来   直接换一个新的上   如果正常  说明是电源问题    接着主要检查主机电源   查一查什么原因

网友C:
楼主这个情况   说心里话   我遇到过   但是那台电脑是被雷打坏的    你这个现象很像是电源短路导致的   自己查一查吧

网友D:
哪里短路了,肯定烧坏啊

网友E:
烧毁不一定是老化引起的.
异常的电压也会导致呢?
分析问题,  上来不能太局限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