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找不到目标器件

楼主(2020-12-10):
显示如下错误信息,哪位大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at com.microchip.mplab.mdbcore.RealICETool.RIDbgToolBase.HWToolConnected(RIDbgToolBase.java:13737)
        at com.microchip.mplab.mdbcore.RealICETool.RIDbgToolBase$PlugNPlayObserver.Update(RIDbgToolBase.java:14258)
        at com.microchip.mplab.mdbcore.RealICETool.RIDbgToolCommands$PlugNPlayObserver.Update(RIDbgToolCommands.java:2695)
        at com.microchip.mplab.mdbcore.PICKit3Tool.PK3DbgToolCom$PlugNPlayObserver$1.run(PK3DbgToolCom.java:394)
[catch] at java.lang.Thread.run(Thread.java:748)

网友A:
用着用着突然出现这个问题? 还是你对她做了什么?

楼主:
用着用着就出现了,上一秒还能写,改个参数想再烧录进去调试下就找不到目标器件了

网友B:
重启下软件和电脑试试。

网友C:
重启**  试试吧...

楼主:
都重启过了,那两个*号啥意思,分别打出来呗,我试试

楼主:
用恢复固件的方法出现下面提示,是什么意思啊?
Now Downloading new Firmware for target device: PIC16F1823
下载启动引导程序中
启动引导程序下载完成
编程下载...
无法打开文件 PK3RS_012502.hex
下载固件失败
The target circuit may require more power than the debug tool can provide. An external power supply might be necessary.
连接失败。

网友D:
你的目标板是什么供电???工具自给电?

网友E:
楼主的MPLAB X 是什么版本?

楼主:
5.25的,目标板5V

楼主:
PK3RS_012502.hex 这个是PICKIT3的内核文件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重启电脑....

网友G(2021-01-11):
看不出来是什么错误

网友H:
重启之后还是这个错误吗

网友I:
是不是程序中误操作了 指向不可以操作的地址了

网友J:
已经连接不上器件了吗

网友K:
极有可能软件进行误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