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简单的介绍一个3V稳压电路

楼主(2020-12-10):
  今天看了实用电源集锦,里面有一个3V的稳压电源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平常我们用的很多产品为了节省功耗,都会用到3V的电源,3V电源也是单片机的最低的供电电压,我把那个原理图截过来了,给我们板块的人看一下,

  这就是原理图,当然因为那个文档不是太清楚,所以我截图的时候也是不是太清楚,有些模糊,但是这些元件还是都可以看清的,基本上都可以看清,介绍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图,为VT1是集电极输出的串联调整管,VT2为高增益放大管, VT 3,VT4是差动式误差放大器,从而改善了零点漂移,提高了温度稳定性,VD5、VD6及R6构成取样电路,C1C3分别为输入输出滤波电容。

  这个稳压电路还有两个特点,由R3、C2、V3组成的延时电路,在开机的瞬间为VT1导通,相继VT2导通,由于R3、C2的延迟作用。是VT3截止。当输出电压升高到一定程度时,VT3开始导通,这样才使稳压电源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

  由于发光二极管的特性曲线与稳压管非常相似,其正向压降为1.5-3V,完全可以做稳压管,因此,这个电路在利用VD5作稳压管的同时也兼作电源指示的双重作用,如VD5采用型号为2EF501为其向正向电压为1.5V左右。微调电阻R6,可使输出电压精确到3V。R6可在150 200Ω范围内调节。

  当然为了散热,大家也可以加一个散热铝片或其他的散热材料都可以。

  这个三伏稳压电源的介绍就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A:
用个LM317啥的不比你这好????

网友A:
21IC又在搞什么活动么??

网友B:
这种30年前的老电路要抛弃啦,
知道原理即可
现在一点都不适用

网友C:
真心太老了,一个LM317,直接弄掉所以器件,关键问题是物料少成本还低,体积更是只有一个管子一个电阻的位置。所以研究这类线路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非要拿分离器件来做,那么我们用一个成本接近三极管的TL431加个三极管就可以直接搞定这类的所有器件,也比现在这个线路更加出色简单调整率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