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发送数组总是重复发送最后一个数组元素

楼主(2020-12-10):
串口发送数组总是重复发送最后一个数组元素

楼主:
用STM32串口收发数据,发送数组的时候总是重复发送最后一个数组元素,不管数组里有几个字节,用的中断接收和发送,部分程序如下:
u8 buf[]={0x01,0x02,0x03};
u8 TXD3_cnt;//发送计数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if(USART3->SR&(1<<5))//接收到数据
        {
                if(USART3->DR=='K')
                {
                        ZS_GZ=~ZS_GZ;
                        UART3_smode();
                }
        }
        else if(USART3->SR&(1<<6))//数据包发送完成
        {
                GZ_BD=~GZ_BD;
                if(buf[TXD3_cnt]!='\0')
                {
                        USART3->DR=buf[TXD3_cnt];
                        TXD3_cnt++;
                }
                else
                {
                        TXD3_cnt=0;
                        UART3_rmode();
                }
        }
}
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的数据:01 02 03 03
不管数组里面是什么数,接收到的总是重复最后一个数

网友A:
程序好像也没啥问题

网友B:
好像是if语句那有点问题 但是要详细看看你的数组里边都是什么数据

网友C:
估计还是程序问题的概率大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E:
是不是循环存入的时候出问题了呢

网友F:
看着不像是程序的问题啊

网友G:
那接收正常吗

网友H:
单步运行 监测一下

网友A:
百分之九十九代码的问题 楼主还是好好跑跑代码吧

网友I:
就是数据超出了吗

网友J:
单步调试看看是什么样

网友K:
你发送的数据不对吗?

网友L:
这个判断的有问题

网友E:
重复发送最后一个数组吗?字符串对吗

网友M:
使用for循环发送数据可以的。

网友N:
如果是使用指针呢?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C:
判断以后就不要再次发送了。

网友D:
使用数组指针试试看的

网友O:
可能数据超长了。

网友P:
u8 buf[]={0x01,0x02,0x03};
这种方式初始化的数组最后是没有'\0'终止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