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稳压电源

楼主(2020-12-10):
要做一个稳压电源,但LDO前后不知该加多大的电容来滤波,是加电解电容还是其他电容呀?

网友A:
LDO的说明书上一般都有注明用什么样的电容的。

网友B:
如果不考虑延时响应,电路体积, 温度等问题的话   建议使用电解电容    电解电容滤波效果很好   价钱相对来说便宜

网友C:
如果需要考虑时序,工作环境温度等问题   建议使用瓷片电容或独石电容   一点自己的看法

网友D:
通常, LDO 的数据手册都会提到输出电容的要求, 一般最小不低于 47uF. 准确的值找相关的数据手册吧

网友E:
嗯, 但是根据 LDO 负载的不同, 通常这么大的电容是不够的.
如果是电解, 一般达100mA电流, 建议 220uF 以上的电容.
更大的电流, 就采用更大的电容

网友F:
在选择电容耐压值和容值的时候,应考虑到所用点的电压值就选比此电压略高的电压值即可

网友A:
学习一下,一般选电容式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效果来决定

网友G:
LDO输出电容选择时要注意ESR范围,Cout有环路补偿的作用,瓷片电容ESR只有几mΩ。建议看下datasheet中有关输出电容ESR对环路稳定性的说明,厂家一般会给出ESR选择范围。

网友H:
另外,LDO的输入和输出电容最好是瓷片电容,其原因有如下两点:
1、钽电容失效形式一般是短路,失效后可能会对电路照成一定的危害;
2、瓷片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比钽电容的小,比较适合LDO的输出滤波

网友I:
首先考虑你的电压范围,电容的容压至少要比你的稳定电源大,然后选择匹配电阻

网友J:
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一块用

网友K:
影响中只有最小电容的说法,也就是最好大于这个电容。

网友L:
实际使用,可以大小电容并联;
比如一个100uF的再加个104的;
大电容,选择低ESR的电容;

网友G:
瓷片电容

网友H:
104 105

网友J:
LDO的输出电容与稳定性有很大关系,选择电容类型(ESR)与容值要按照Spec来。过大、过小都不合适。

网友K:
是的
ldo是一个典型的负反馈稳压电路
凭感觉说电容值越大越好的 基本上是不看手册的吧

网友M:
电容过大过小都会导致启动问题

网友A:
一般LDO的资料上有说明的吧

网友G:
大致的都是加104的贴片无极性电容跟钽电容的吧

网友B:
钽电容一般来说都是取10uF的,注意其耐受电压的就行的

网友N:
负载芯片端没有配套其它大小电容

网友O:
主要目的是要滤高频

网友O:
一般的LDO大都选用钽电容

网友P:
陶瓷电容低ESR,都不合适作LDO滤波电容器。

网友Q:
ldo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哪个大小

网友R:
钽电容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S:
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T:
电容是把输入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

网友U:
加大电感和输出电容滤波

网友P:
LDO前后用100uF的

网友V:
应用于电源电路,实现旁路、去藕、滤波和储能的作用

网友O:
近LDO端为大电容,近负载芯片端为小电容

网友U:
电容所处的位置不同,称呼就不一样了。

网友Q:
把小电容靠近LDO,或者不需要小电容

网友W:
LDO的输出电容,一般地,钽电容

网友X:
为它具有较好的ESR稳定范围,有利于LDO工作的稳定

网友Y:
ldo输出电容选择和电流有关系吗

网友Z:
常用的铝电解电容容量大,ESR大

网友AA:
输出电容Cout用10uf的钽电容,或者50uf的铝电解电容

网友S:
再加一级LC滤波器 吧

网友AB:
一个是按数据手册的推荐电路,一种是按照你负载最大瞬态电流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