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基于I2C的bootloader

楼主(2020-12-10):
有没有大佬做过或者有现成产品?

网友A:
一般都是串口,你可以找个串口的例程,然后把接口换成IIC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串口,你可以找个串口的例程,然后把接口换成IIC就是了。

可是上位机和适配器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用个USB转IIC接口的转换器啊

网友B:
干嘛用IIC啊?

网友C:
用串口不行吗?

网友D:
现在MCC里面好像支持I2C模式了..
你可以看一下.都是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MCC里面好像支持I2C模式了..
你可以看一下.都是现成的..

我看了,但是bootloader只有串口的,

网友D:
自己看协议,然后改一下吧...基于MCC的UART改成I2C的, 好久之前做的..
看看是否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看协议,然后改一下吧...基于MCC的UART改成I2C的, 好久之前做的..
看看是否有帮助...
...

目前也是这么打算的,3q

网友E:
我记得官方有这个I2C BootLoader的手册,你找找。

网友F(2021-01-11):
不太敢用iic的

网友G:
如何同pc进行链接呢

网友H:
bootloader还可以通过iic?

网友I:
真心的没有做过

网友J:
上位机需要做一个小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