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啊

楼主(2020-12-10):
(无正文)

网友A:

一、 锂电池怕冷也怕热,不要在极端的环境下使用
夏天很多人喜欢把锂电池电动车放在太阳底下暴晒,或者冬天也是停在院子里或者大马路上,这对于锂电池的使用寿命是十分不利的,锂离子在电解液和电极片中的迁移速率与温度密切相关,理论上温度在-20℃-55℃之间可以正常使用,日常生活中,锂电池使用温度在5℃-35℃之间对锂电池是没有伤害的,北方的用户冬天尽可能把锂电池取回家里存放,不要放到室外,南方的用户避免夏天暴晒。
二、 锂电池不要经常深度充放电
很多人认为电动车说明书上锂电池几百次的循环充电次数就是只要插拔一次就算使用一次,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说明书上其实是指完全重放电的次数,锂电池不同于镍镉电池,锂电池不具有任何**效应,随时随地可以充电,电池有余电的情况下进行充电不但不会缩短使用寿命,还能对电池进行保养,延长其循环使用周期,对于锂电池,正确的做法是缓充而不是深充。
三、 要用适配的充电器充电,避免大电流
锂电池的化学活性比铅酸电池要活泼许多,对于充电器的要求更高,一旦使用杂牌充电器或者不适配的快速充电器,不但对锂电池本身使用寿命造成影响,严重还会因为过热导致隔膜的破损短路而发生爆炸。

网友B:
只有你有带保护板的,不要太高电压损坏保护板IC就行了,其他过充保护板会帮你检测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