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为什么不能完全替代铅酸电池

楼主(2020-12-10):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锂电池性价比优势并不突出。
据众多经销锂电车的经销商反映:锂电池价格为铅酸电池的1.5-2.5倍,但是使用寿命却并没有优秀很多,同时返修率也很高。
第二,返修时间过长严重制约了消费者的使用。
一旦出现锂电池的故障进行返修,时间长则一个星期左右,甚至有的更长,让消费者等待得不耐烦,失去了使用的信心。其原因是,经销商无法维修或更换锂电池内部出现问题的电芯,一定要通过快递运送到制造企业,通过专业设备来进行电池的维修。这是制约锂电池大规模替代铅酸电池的关键之一。
第三,锂电池过于“娇贵”,无法像铅酸电池那样经得起折腾。
锂电车在使用过程中,经不起摔扔撞击,一旦锂电池遭到刺穿,或者剧烈撞击把锂电池摔坏,锂电池就有可能会产生燃烧与爆炸;锂电池对充电器的要求很高,不能像铅酸电池那样随便用马路边的投币充电器来充电,一旦电流过大,击穿锂电池内的保护板就有可能产生导致燃烧甚至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