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充电对锂电池到底有没有损害?

楼主(2020-12-10):
过度充电对锂电池到底有没有损害?

百度有相关的论文,更清晰,损害肯定有的

网友A:

充电时间久和过度充电不是一个概念。过度充电指充电时电压高于充电截止电压,一般锂电池为4.2V。电压高低决定了电池是否过充,和充电多少时间没有任何关系。一般由于充电器或者手机内电池管理芯片的原因,到电池正负两端的最高输出电压就是4.2V。就算超过了,还有锂电池内置的保护板。也就意味着到电芯的电压绝不会超过4.2V。充再久也不会过充。题主大可以放心得充,这么做不会损坏手机电池。但注意不要插着充电器太久,比如一天两天。太久的话,一来充电器也是费电的,二来手机会切断电源,这样电池的电会被使用掉,这样可能会再次开始充电,然后充满,然后再用掉这样循环,虽然越浅的充放对锂电池寿命影响小,但一直这样也是要折寿的。
锂电池深充深放,电池的损耗就会越大,锂电池工作最理想的状态是浅充浅放,那样的话电池寿命就越长。据世豹锂电池工程师介绍:锂电池充放电在化学上是氧化还原反应,在物理上就是锂离子做往返运动,所以也成为“摇摆式”电池,在充电时,锂离子脱出,嵌入负极,如果过量充电,造成正极结构坍塌,负极由于嵌入过量锂离子,而析出堆积负极表面;在放电时,锂离子脱出负极,回到正极,如果过量放电,造成负极载流体铜离子析出,跑到负极表面,甚至正极表面,影响正负极活性物质结构而失效。

网友B:
几乎所有类型的锂电池,过度充电就不是损害的问题,而是危险的问题了,事实上,除了锂晶枝生成短路造成的热失控起火爆炸,其他的那就是过充造成起火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