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锂电池过度充电情况的发生

楼主(2020-12-10):
如何防止锂电池过度充电情况的发生

网友A:

一、按要求设置锂电池充电上限锂电池充电电流及充电电压是锂电池充电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参数,这不仅关系到锂电池充电性能还关系到锂电池的使用安全,大电流或者超过锂电池充电上限都会影响到锂电池性能,或者有起火爆炸等危险情况的发生。所以给锂电池充电时要注意充电电压及充电电流,也就选好锂电池充电器,如果单节锂电池充电电压为4.2V则多节锂电池充电电压=4.2V*锂电池串联数
二、放电最低电压2.75V此外,要注意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即锂电池放电终止电压,理想的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是3.0,但实际使用中的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的设置会有所不同,通常比3.0V要低,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电池电量,而最常见的是将放电终止电压设为3.0V。当电池放电至终止电压时就要给电池充电。

网友B:
1,锂电池保护板有过充电保护功能
2,锂电池充电芯片也有充电电池电压检测,不会过充
双重保护。

网友C:
单节锂电池有保护电路,4.25V就关闭了输入。
充电IC也会限压4.2V,怎么会过充?

网友D:
给电池加一个过充电保护电路,然后再加一个保护过充电保护电路的电路。。。

网友:

充电IC自带过充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