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两个stm8的iic通讯

楼主(2020-12-10):
最近在弄模拟iic的主从机,看了很多资料没什么头绪。求一个示例程序借鉴一下

网友A:
stm8 开源的例程,网上还是比较好找的

网友B:
https://www.stmcu.org.cn/document/list/index/category-502
可以去这里看看

网友C:
把时序写好了就行了

网友D:
多编编 多用示波器卡卡 就知道了

网友E:
例程网上有的是 随便一抓一大把

网友F:
可以先写一个简单的试试

网友G:
stm32的可以用吗

网友H:
楼主  不用看什么资料 直接拿过来一个18b20做实验 这样学的快

网友I:
STM32的IIC不好用

网友J:
STM8的I2C调试有不少坑的,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帖子,硬件是没问题,只是用的时候要注意有坑

网友K:
楼主需要连接的iic器件是什么啊

网友L:
先配置时钟 然后确定时序

网友M:
根据手册说明的时序进行延时的调整

网友N:
借助示波器慢慢调整时序吧

网友O:
最简单的 用18b20练练手就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