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这句指令为什么这么写

楼主(2020-12-10):
在矩阵键盘显示程序中,
//读取各个管脚的状态
nP10 = P1IN & BIT0;
nP11 = (P1IN & BIT1) >> 1;
nP12 = (P1IN & BIT2) >> 2;
nP13 = (P1IN & BIT3) >> 3;
求指教 这句指令为什么这么写

网友A:
我大概明白什么意思 BIT1什么意思 为什么还要 >> 1

网友B:
如果(P1IN & BIT1)的值等于1010,(P1IN & BIT1) >> 1;则表示这个值1010向右移动1位,就变成了0101。

网友C:
nP11 = (P1IN & BIT1) >> 1;表示再将0101赋值给nP11,执行了相应指令,以此类推。。。。

网友D:
如果要将其赋值给bit型变量,那么就只有该字节的最低位被赋值过去。

网友E:
要把那个“1”右移到最低位才能正确地赋值给nP11,这就需要右移一位。

网友F:
//读取各个管脚的状态
nP10 = P1IN & BIT0;
nP11 = (P1IN & BIT1) >> 1;
nP12 = (P1IN & BIT2) >> 2;
nP13 = (P1IN & BIT3) >> 3;
先读取P1管脚的状态,然后进行位操作,与完之后只保留nP1x中的x位的状态,其他位均被置0,之后再右移操作,将对应的x位右移至最低位。

网友G:
我比较好奇nP10,nP11,n是怎没回事

网友H:
这个是对PIO口进行初始化配置的吧?具体的看这个bit2\bit3的定义了

网友I:
“>>”为右移操作符,>> n表示右移n位

网友J:
其实就是为了 转换成 0/1 的按键状态值

网友E:
意思是把对应的位放到最低位去。

网友K:
这个这个  建议楼主单步运行之后看看寄存器状态就知道了

网友L:
为了向右移位啊

网友M:
为了获取那一个bit的状态

网友N:
楼主理解不了的话 可以单步运行看效果

网友O:
就是为了获取当前引脚的状态

网友P:
我看见有人问过相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