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keil如何查看编译后的校验和?

楼主(2020-12-10):
keil如何查看编译后的校验和?

网友A:
在keil工程设置的"output"设置里,在下面的“Run User Program”打钩,浏览选择hexchecksum.exe位置,在其后打个空格,然后输入hex文件相对工程文件的路径,如.\aaaa\bbbb\8888.hex。这样编译后会调用hexchecksum计算显示校验和。

网友B:
忘了说了,网上下个工具

网友C:
有一个在线查看校验和的工具,可以看一下那个工具得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