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用AD做过零采样如何实现软件防抖??

楼主(2020-12-10):
用AD采样经过调理电路的抬升的正弦值 0.2-2.8V之间变换 50HZ
想用AD检测出过零信号 但不可避免的在过零点附近电压多少会有抖动 可能会输出多个过零信号造成错误
之前我自己的想法是用滞回特性防抖 比如2048是过零时AD结果寄存器的值 我就大于2070输出1
小于2025输出0 但是这样防抖效果不理想,还需要加大滞回值 这样会造成比较大的相位差
所以求一种软件实现的过零防抖算法 我50US才一次

网友A:
建议你将中间值去一个区间    不要取一个固定的值

网友B:
然后去比较    或者现将接收到的数据通过算法处理一下  然后在比较

楼主:
试了 但是不行

网友C:
你可以在软件上加一个TON

网友D:
或者TOFF模块就能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E:
详解一下啊

网友F:
先根据采样值做一个过零比较器,过零比较器输出时0,1信号,在翻转的时候会有0,1抖动,对上升沿来说加一TOFF模块

网友G:
具体做法是只要有1次是1就认为是1了,中间过程中‘0’电平只要没超过TOFF设定的时间就始终认为是1

网友H:
当然这是牺牲下降的时间为代价的,因为下降沿来的时候要经过TOFF模块的延时才能认为是0

网友C:
这个做滤波处理的也可以的吧。。。

网友I:
您好 能和你请教下后来是怎么实现的,最近也碰到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