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包装机一打开产品马上受到干扰

楼主(2020-12-10):
是一款定时器,内部1.2V电池供电,产品功能一切正常, 在最后包装阶段 要上高周波吸塑溶胶机 塑封, 这台机器是 大功率高频机

只要把产品放到包装机器上,包装机一打开,产品马上受到干扰,马上死机, 打开用示波器测试晶振OSC脚 没有波形, 只有按下复位键 才会从新启振。

各位大虾有没解决办法?

网友A:
应该是信号干扰的问题。

网友B:
死机的原因什么?

网友C:
塑封的超声波能量比较大,电子产品的某些器件容易损坏,如果此时有供电正在工作,MCU死机什么的故障更多。

网友D:
这个产品设计之前就需要考虑到。

网友E:
给电路板做个屏蔽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