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编译怎么产生HEX文件,目前产生的是d51

楼主(2020-12-10):
IAR 编译怎么产生HEX文件,目前产生的是d51

网友A:
在右侧的workspace中,选中你的project

网友B:
菜单中project -> option -> link

网友C:
在format中选other,然后是intel格式。

网友B:
output file选中override default,把d90后缀改成hex

网友D:
简单来说linker-->Extra options
Use command line options

网友E:
要在IDE中配置的

网友F:
setting里找找应该就有

网友G:
option 里的output好像是 不太记得了

网友H:
不怎么用IAR啊我都是用的keil

网友I:
个人感觉IAR还是很好用的一个IDE环境哦。。大部分的设置,都在project -> option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