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freeRTOS 中如何实现软件IIC 不被打断

楼主(2020-12-10):
大家好!

使用freeRTOS, 有一个器件 需要用到软件IIC,但是系统必需每1ms 切一次task,这时如何保证iic 不被打断?请问有没有办法??

网友A:
软件规避,搞不定,可以用双芯,多弄几个可以写代码的芯片!

网友B(2023-12-07):
可以用临界段,或者条件允许的话,加大时间片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