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整流的相关问题简述

楼主(2020-12-11):
(无正文)

楼主:
这里,有必要再次给出那个反面教材如下

注意那个“电流脉冲”的形态大小。

网友A(点评):
这个图确实比较扯蛋,你哪怕画一个局部放大圈圈,再来一个所谓的反向电流也好,居然直接给出一个这么大的负尖峰,这哪怕是恢复再慢的管子也是不存在的,可以有反向电流,但不可以有这么大的反向尖峰,这图,去掉长长的反向窄尖峰,算是可以算作夸大的反向电流,也算马马虎虎,现在这样肯定会误人子弟。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他的电源是正弦波,储存电荷在电源电压归零的时候就已经释放掉了,根本就不应该有反向电流。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B: 不对。反向电流会有,在电源趋零的时候出现,幅值不超过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除以负载电阻,波形图上应该远小于正向峰值,不应该出现超过正向峰值的尖峰。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对,这就是关键,负载电阻是一定的,哪怕二极管关闭性能再差,算不关闭吧,波形上,也不过是一个稍稍延续的反向正弦波的一小段而已,电流波形和电阻是不是有很大的感性几乎无关。。。。。。

楼主:
只要是有最基础的电路理论二极管特性知识就可以判断上图的谬误。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留给各位自己思考。

楼主:
下面转向另一例所为对比,详见下图

楼主:
上图例有相关测量波形,先看电流

注意这个电流波形,这其实也说明了相关问题。

楼主:
注意这个电流反映的就是变压器输出电流。由于变压器输出主要呈现感性(见等效示意图),相应的就有如下电压波形

注意那个电压窄脉冲

楼主:
电压窄脉冲意味着存在对应的电场窄脉冲,这在电磁兼容性处理上通常采用阻容吸收电壁屏蔽(具体可查阅相关资料)。

楼主:
综上可见,相关分析(包括对正误的甄别)所涉及的知识基本上还都是相关基础电路理论和器件特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有必要再次给出那个反面教材如下

此图是示意图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这里除了你以外都没有否认是示意图,示意的是有这种现象,尽管很多时候没有。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那个“电流窄脉冲”图纯粹是个错误的图,反向电流绝对不可能如此大。示意图可以有适当偏差,但绝对不可有数量级程度的差异。此外,相关电路的脉冲干扰主要也不是电流而是电压,这方面此帖已有说明。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示意图无关大不大小不小,而是有没有,是不是。既然你也承认有,只是大小问题,那不是没有争议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 示意图无关大不大小不小”,数量级程度的差异是不可容忍的。况且,相关原理图也不支持那个图(包括其形态)。上面有个相应的电流测量波形,可以对比一下看看其本质性差异。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个示意图强调的是这种现象,这样画可以接受,都知道,不是按比例画的。当然你要叫他画的小一点也可以,因为这个毕竟不是漫画。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确实不是漫画,所以不能乱画。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这种图,写书的把自己的主要意思表达出来就行了,其他就不管了,这个示意图就是。无论如何,能看这个的,不会误解作者的意思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只能解释为“临时工”画的。我校有个物理学教授,出了一本《量子力学》的书,其封面有个隧道贯穿示意图,而那图有个原则性的错误,导致那位教授每次上这门课开始都要说明那图错了(当然不是他画的)。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不能这样说,看对象。象这种不会出歧义,引起歧义的才是要认真的,不能出错的。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我如果是那位物理教授,我不会在开课之初就说明那个图是错的,而是在结课之前问一下学生:有谁发现那个图有问题?我用这种办法挑选哪些学生真正值得花心思培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注意这个电流反映的就是变压器输出电流。由于变压器输出主要呈现感性(见等效示意图),相应的就有如下电压 ...

此图是示波器里出来的实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