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MCU:HC32L136芯片锁死,仿真器不能连接,怎么解决?

楼主(2020-12-11):
工程师在使用HC32L136做开发的时候有时会遇到仿真器连不上芯片的情况。现在具体分析一下形成的原因,及相应的解决办法。
更多信息咨询请联系angel.qi:13827489351(微信与手机号码同步)
形成原因:
1.硬件问题,仿真器损坏或接线错误;
2.芯片被加密,SWD口关闭导致仿真器连不上;
3.芯片进入深度休眠程序,SWD口被关闭导致仿真器连不上;
4.芯片的SWD端口被设置为GPIO端口来使用,失去了SWD调试功能导致仿真器连不上;
5.芯片损坏。
图片
解决方法:
1.如在仿真器设置界面看不到仿真器型号,检查接线,保证接线正确,接线正确还看不到仿真器请更换仿真器;
2.使用华大专用的离线烧写器通过UART的方式烧进一个非低功耗程序;
3.使用华大HDSC ISP软件通过USB转串口工具进行ISP擦除(软件及使用方法见附件);
4.如经以上方法都不能解决问题建议更换片全新的芯片。
图片
知道了仿真器什么原因不能连接及解决的办法后,工程师们在开发和调试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尤其是在写软件的时候),毕竟芯片连不上处理起来还是要一定的时间,影响开发效率。建议工程师在写超低功耗功能和SWD端口复用的时候可以通过如下的方法来规避:

1.在上述功能生效前增加2秒以上的延时,保证芯片再次上电后有个时间窗口可以进行SWD通讯;
2.在上述功能生效前增加外部控制信号,以控制该功耗是否生效;
3.通过ISP或离线下载方法来下载程序;
4.通过自己开发的IAP进行程序更新。

网友A:
MCU都能锁死,也是没谁了。

网友B:
理解和写得都很好,就是标题有点容易让人误解,是否应该分析和解决的是‘仿真器连不上芯片’这个主题更好。

网友C:
换一套新的

网友D:
官网有解锁工具试试

网友E:
我碰上过这种情况,用华大的ISP功能下载一个简单的程序下去,我的波特率不是默认的,而是115200

网友F(2021-01-12):
烧写器也不可以吗?

网友G:
我想知道怎么被锁死的

网友H:
延时去掉,休眠睡下去,确实就再也醒不过来了,我还特意试了一下,430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I:
你的图片都挂了,是不是需要在刚刚复位的时候发送指令才可以,就像stm8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