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奖话题】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模拟电路是什么电路?

楼主(2020-12-11):
大家好鸭~

又是周五,加油搬砖别松懈,早点搬完早下班~

今天想邀请大家聊聊:

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模拟电路是什么电路?结构巧妙在哪儿?

举个栗子,比如:Paul R. Gray 经典的 bootstrap ,算是经典案例了哦。

电路用在各种ADC之前的Sample电路,可以让ADC实现rail to rail的input,sample电路的工作电压超过Vdd,极大的减少了了setting time,而且几乎没有reliability的问题。

电路里没有任何一个器件是可以被减少或者改变位置的。此电路直接使得ADC的发展往前跃进了一大步,现在已经几乎成为除ΔΣ之外各种ADC的标配,成为历史上最经典的模拟电路之一。

当然,电路原理一眼看去也不是很好理解,工作波形看着都让人舒服。

那么,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模拟电路是什么呢?它的结构巧妙在哪儿?

欢迎回帖分享讨论,话题结束后抽取 1位 认真回帖的用户,赠送500家园币(1000家园币可以兑换10元打赏),每位回帖的用户均赠送 10 家园币。

有效时间:2020年12月11日 - 2020年12月13日

555电路也挺经典的。
印象最深的就是三极管和运放了。。。无处无在啊

网友A:
从工作角度来讲,有关电压、电流检测保护功能的电路让本人是大为困惑了许久——可能同自学不细致有关。只到某天在反绘线路过程中,看着线路本人电光火石间猛然顿悟了,这两种保护的最基础的原理,那种舒畅的感觉历久弥新!现将这个基础电路晒一下,让各位坛友见笑了。

非常专业!

网友B:
RCC算不算

网友C:
依稀还记得  NPN PNP 傻傻分不清。。。

网友:
肯定是负反馈电路了

网友D:
当然是运放加RC组成的有源滤波电路的设置了~印象深刻,当年在仿真软件上通过,输出波形良好,可实际元件分搭的电路却很差,做了加一个月的实验~~

网友E: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MOS开关,用一个小单片机的IO口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一个MOS管的的开关,要求是电压12V,最大电流是5A,当调试这个板子的时候,开关功能正常,外接的是一个负载仪,把负载仪从5A慢慢往下调的时候,MOS管就是短路烧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个电路是我们老大画的然后是打板,然后调试出现这样的问题,我反复研究也去询问我们老大也没发现问题,后来不了了之,再表述下现象,通过一个单片机控制MOS管的开关,最大电压是12V,电流5A,当电流慢慢下降,MOS管就会烧坏,产生大量的热,把锡都融掉。

网友F:
MOS管防反接电路就很巧思

网友G:
buck-boost升降压电路,可以灵活的抬升/降低输入电压,很灵活的一个电路模块。

网友H:
我也觉得RCC电路是最牛X的,理解了RCC,那么电感(变压器)电容电阻以及三极管这些基础元器件的工作应用基本问题不大,创造这个电路的人真是模拟电路基础知识集大成者

网友I:
运放电路和比较器电路,很多地方都有应用
举个吉他单块效果器(Ross Distortion)的例子,电路和原理不复杂,大牌子的单块可不便宜

网友J:
输入采集电路,只用几个电阻进行分压,加2颗电容滤波就能实现基本要求。

网友K:
我感觉NE555脉冲模块电路还是挺经典的。(对于电路设计来说也挺经典了吧。)
它是通过电容C循环充电和放电,使电路产生振荡,输出矩形脉冲。
一、适用范围
    1.用作方波信号发生器,产生方波信号供实验开发使用。
    2.用来产生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方波信号。
    3.产生可调脉冲供MCU使用4.产生可调脉冲,控制相关的电路。

二、简要说明:
   1、尺寸:3.1CM*2.2CM1、主要芯片:NE555;
   2、输入电压:5V-15VDC。5V供电时,输出电流可以在15MA左右;12V供电时,输出电流可以在35MA左右;
   3、输入电流:≥100MA
   4、输出幅度:4.2VV-PP至11.4V V-PP。(根据输入电压不同,输出幅度会不一样)

三、优势特点
   1、输出带LED指示,有没有输出直接明了(低电平时LED量,高电平LED灭,频率比较低时LED闪烁)
   2、输出频率范围档次可选,使输出频率更连续可调;低频档:1Hz~50Hz中频档:50Hz~1KHz中高频档:1KHz~10kHz高频档:10kHz~200kHz
   3、输出占空比可以微调,占空比和频率不是分别可调的,调占空比会改变频率。
四、输出频率可调
   周期T=0.7(RA+2RB)CRA、RB为0-10K可调。

网友L:
印象最深的就是运算放大器的负反馈电路组成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电路。
电子电路中的运算放大器,有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输入端的极性和输出端是同一极性的就是同相放大器,而输入端的极性和输出端相反极性的则称为反相放大器。

反相放大:Vout=(-R2/R1)*Vi
反相放大器
优点:两个输入端电位始终近似为零(同相端接地,反相端虚地),只有差模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缺点:输入阻抗很小,等于信号到输入端的串联电阻的阻值。
另外就是二者的增益计算公式不同,相位相反

同相放大:Vout=Vi*(R1+R2)/R2

同相放大器
优点:输入阻抗和运放的输入阻抗相等,接近无穷大
缺点:放大电路没有虚地,因此有较大的共模电压,抗干扰能力相对较差,使用时要求运放有较高的共模抑制比,另一个小缺点就是放大倍数只能大于1;

1、同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和运放的输入阻抗相等,接近无穷大,同相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取值大小不影响输入阻抗;而反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等于信号到输入端的串联电阻的阻值。因此当要求输入阻抗很高的时候就应选择同相放大器!

2、同相放大器的输入信号范围受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的限制,反相放大器则无此限制。因此如果要求输入阻抗不高且相位无要求时,首选反相放大,因为反相放大只存在差模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可以得到更大的输入信号范围。

3、在设计中要求放大倍数相同的情况下尽量选择数值小的电阻配合,这样可以减小输入偏置电流的影响和分布电容的影响。如果很计较功耗,则要在电阻数值方面折中。

网友M:
航空的压力传感器电路,要求精度高、稳定性高、使用温度高、抗干扰能力强、体积小、抗震动强、抗加速度强、抗雷击、使用电压宽,带温度补偿等等

网友N:
印象比较深的还是模电中的55谐振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我感觉NE555脉冲模块电路还是挺经典的。(对于电路设计来说也挺经典了吧。)
它是通过电容C循环充电和放电 ...

NE555号称万能IC 其功能十分强大 号称仅次于单片机电路

@王栋春 :对。
@lzdestiny :关键是不需要软件支持
就是呀,感觉太经典了。

网友O:
555确实印象深刻,可以搭出无数的功能电路,

@lzdestiny :嗯嗯,但是印象深刻的感触良多的就不多。
应该是每个电子工程师都熟悉的吧

网友P:
让我印象最深的模拟电路是运放+三极管组成的恒流源电路,记得是毕业后参加一个知名公司的面试时候,要求设计一个恒流源电路,我当时就是画了这个电路,打败众多高手,成功入职知名公司。电路如下图所示:
该电路是个负反馈电路,由采样电阻实时反馈输出电流,当负载电流增加时,运放反相输入端电压比同相输入端电压高,运放输出低电平,使三极管截止,从而使负载电流变小;同理,当负载电流减小时,运放反相输入端电压比同相输入端电压低,运放输出高电平,使三极管导通,从而使负载电流增大,因此,负载电流在经过采样电阻实时反馈下最终达成恒定的电流。

网友Q:
肯定是经典AC-DC变换电路

网友R:
玄学电子电路

用能量守恒、场强、(电)压强,的宏观去设计与分析电路。

同一条导线,不同的一个点,导线电阻对信号的影响..............

网友S:
印象最深刻的是上初中学到的,电池+滑动变阻器+电流表,也算是很经典了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E: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MOS开关,用一个小单片机的IO口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一个MOS管的的开关,要求是电压12V,最 ...

啥原因查出来了吗?单片机驱动不够,工作在了放大区?mos也会gg

网友U:
让我印象最深的模拟电路:三极管构成的震荡电路,元件少而且稳定

网友V:
开关稳压DC—DC降压电路印象还算比较深刻

网友W(2021-03-18):
来复式收音机

网友W:
OTL套件,附带电路板与电路图,
前级用面包板组装,功放管铆在散热板上然后以「过江龙」跟前级连接,
上电,响了,音质跟讯号源相若,各管也不太烫手,算是成功了,可是,50W×2  ,以普通电池供电,安全是安全了,撑不了多久咧!

网友W:
震荡器,不管震出的波形是甚么,都属于 模电 吗 ?!
那好,再来一个,diy电池光管一亮起,收音机就哑巴了!

网友W:
全双工对讲机与电源线载波通信,有谁捣鼓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