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87J11想要实现ECCP1输出PWM,ECCP2输入捕捉要如何实现

楼主(2020-12-11):
PIC18F87J11想要实现ECCP1输出PWM,ECCP2输入捕获要如何实现?
最好是ECCP1和ECCP2时基共用一个定时器3或者共用定时器4 ,我在手册上没有找到这一块的时钟源应该如何配置,目前我程序的现状是如果同时开了PWM和捕捉,PWM无输出,只有捕捉能正常捕捉。如果单独只开一个PWM或者捕捉是正常的。球球各位路过的大佬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系列支持MCC配置吗

我刚接触,支不支持MCC不太清楚,在MCC里面配置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