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C6T6最小系统,没有任何外设,进入stop模式还有300uA电流

楼主(2020-12-11):
大神帮忙看一下,最近在做一个低功耗的项目,用的STM32L151C6T6A单片机,目前把所有外设全部拆除,只保留最小系统和一个稳压LDO,LDO是ADP151-3.3(电流消耗不到15uA),进入stop模式还有300uA电流,程序中把引脚已经全部处理了,有点黔驴技穷了,实在不知道到底是哪里有问题,电流一直降不下来,大神帮忙看看
附最小系统图:
引脚处理方式: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32);

RTC_Confi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1)
{
    To_Enter_Stop();
}
}

网友A:
确认下LDO的功耗 别误会了。

另外,如果有外部时钟脚的话 也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LDO的功耗 别误会了。

另外,如果有外部时钟脚的话 也处理下。

已经确认过LDO的功耗了,拆掉后飞线3.3V给单片机供电,测试电流还是300uA左右,可以排除是LDO的问题,有个外部8M晶振,RTC用的是内部低速时钟LSI,外部时钟引脚处理过后测试结果不变,还是300uA电流

楼主:
有做过低功耗方面的大神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做过低功耗方面的大神吗?

L151的口碑还是不错的,你就慢慢跟他处,处不好你自己找原因。

网友C:
GPIO操作要先打开GPIO时钟才有效,我用过151做低功耗STOP模式,整板10uA不到,把没用到的外设时钟全关掉吧,特别是ADC。

楼主:
我已经改用了standby模式,功耗降到了4.1uA,放弃stop了

网友D:
相应的io口也需要设置

网友E:
看代码 处理的没问题

网友F:
请问如何能测得每个引脚的电流呢

网友G:
时钟引脚也需要处理一下

网友H:
你的系统已经很小了啊   会不会是芯片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