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如何画?

楼主(2020-12-11):
请教一下,各位画原理图的时候外围电路全部是根据芯片手册来画的吗?有没有需要自己设计的部分?还有就是查看芯片手册各位一般都看什么信息?本人小白,对这一块比较迷茫。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上正下负,左入右出
@hobbye501 :谢谢。
芯片手册只是个参考。。。具体电路还是要具体分析的 按照你的需求来

网友A:
“各位画原理图的时候外围电路全部是根据芯片手册来画的吗?有没有需要自己设计的部分?”

芯片所需外围器件必须参考手册,当然根据具体设计要求可能会有些许变动。除此之外,可以有自己设计的部分。

“还有就是查看芯片手册各位一般都看什么信息?”

功能特性,以及相关器件电特性,这些都是必须要详细了解的。

网友B:
查看芯片手册。。。首先要能看的懂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 从零开始学电路仿真Multisim与Protel技术 258页 46.3M ◆〓

这个是电路设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