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能进入UART中断,但测不到波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12-11):
如题,N76E003能进入UART中断,但测不到波形是怎么回事?请大侠指导!
我发送一个字符,或多个字符都能成功进入中断,但测量TX就是没波形(RX我也测了,因为芯片有RX/TX交换的功能)

程序如下:
void SerialPort0_ISR(void) interrupt 4
{

    if(TI==1)
    {
                        clr_TI;                             /* if emission occur */
    }
}

void main (void)
{
                CKSWT = 0;
                CKEN = 0x20;
                CKDIV = 0;
                AUXR1 = 0;

                P0 = 0xff;
                P0M1 = 0x27;
                P0M2 = 0x18;

                P0S        = 0xff;
                P0SR = 0;

                IE        =0x10;

                IP        =4;
                IPH        =2;
                EIP        =4;
                EIPH=4;
                EIP1=0;
                EIPH1=0;

                TCON=4;

                TMOD = 0x20;
                TH1 = 256 - (1000000/9600+1);
                TR1 = 1;

                SCON = 0x50;
                set_SMOD;        //UART0 Double Rate Enable
                set_T1M;                //Sys clock no divider
                clr_BRCK;                //select Timer1

                TI =0;
                EA =1;

                SBUF = 0xa5;
                while(1);
}

网友A:
跑下BSP里面的例子,看你的代码是UART 的GPIO没有切成QUASI MODE.

网友B:
串口端子不会因为定义到串口自动切换IO的模式。
如果串口发送端口没信号,高度怀疑是端口定义为输入,对应端口至少设置为上拉或者互补模式,才能测量到TX信号。

网友C:
如何测试的波形啊

网友D:
看不懂汇编代码啊

网友E:
用什么测的波形啊

网友F:
能看到接受的是什么数据吗

网友G:
有可能是干扰导致进入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