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INT1为什么没有上升捕获

楼主(2020-12-11):
各位大侠,请教INT1为什么没有上升捕获,我目前用的N76E003芯片,谢谢。

网友A:
硬件的设计,没有办法

网友B:
兼容典型的51芯片嘛。
需要上升下降沿或者高低电平触发,则你可以选择端口中断功能,关闭INT1。开启管脚中断,并选择P17管脚中断边沿或者电平和方向,就解决了。

网友C:
怎么会没有上升捕获呢?

网友D:
手册上明确没有上升捕获吗

网友E:
没有为什么把 就是硬件上这样设计的

网友F:
原来的51芯片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G:
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弥补

网友H:
不用纠结这个 没有的话可以不用啊